楼主(2021-10-19):
水泵接在DN100主管路,分管路20路DN32的,每一路一个流量计,一个蝶阀,定量加水。
每次1-4路同时加水。
请教师傅:
1.这个用PID可以吗?怎么调参数?压力会不会不稳定?
2.压力不稳定影响涡轮流量计大不大?
3.全部蝶阀关闭时候可以用PID开水泵吗?让管路压力保持0.15MPA左右,压力达到后再开启蝶阀加水。

网友A:
1.这个用PID可以吗?怎么调参数?压力会不会不稳定?

可以、提供变频器型号、应该问题不大

2.压力不稳定影响涡轮流量计大不大?

只要保证能满管就行、保证满管可以在管道上改善

3.全部蝶阀关闭时候可以用PID开水泵吗?让管路压力保持0.15MPA左右,压力达到后再开启蝶阀加水。

可以。开蝶阀后要改变压力值吗,如果要,需要考虑怎样去改变。

网友B:
需要在每个出水口后面加一个膨胀罐,至于PID参数,需要根据需要自己慢慢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水泵接在DN100主管路,分管路20路DN32的,每一路一个流量计,一个蝶阀,定量加水。
每次1-4路同时加水。
请教师傅:
1.这个用PID可以吗?怎么调参数?压力会不会不稳定?
2.压力不稳定影响涡轮流量计大不大?
3.全部蝶阀关闭时候可以用PID开水泵吗?让管路压力保持0.15MPA左右,压力达到后再开启蝶阀加水。
以前见过一个视频教学案例,一个秤重系统,四个角就有四个压力传感器,某个工程师研制它的时候,用了四套系统去独立处理每个压力传感器的数据,又是运算又是汇总处理。其实最高效的方案,只用一套系统处理四个压力传感器的数据即可。

你的案例也是类似的,本来一根DN100主管路直接上直接做一套PID恒压供水系统即可,为啥还要去拆分成20路,非要烧更多的钱去制作20路PID恒压供水系统?当DN100主管做分接头,没有经过任何阀门,一致平均摊派到20路分管的时候,压力难道还会无缘无故的变化了?

一、DN100主管路制作一套PID恒压供水系统,分到20路分管的压力都是一致的,并且能自动恒定压力和保持压力。
二、然后20路分管,后面再制作流量阀,独立控制需要添加的水流流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PID是在主管路里面控制的,20路分开是因为每一路加水的多少不一样,每一路单独计量,到量关闭。
可能我没描述清楚,跟你说的是一样的。
主管路直接连接到分管路,没有压力罐。

楼主:
回复 网友A:
PID在信捷PLC运算,PLC采集主管路压力,然后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
我现在是P200  I20 D20,采样时间50ms
感觉压力上升的慢,设置0.2M,到了0.17就不动了,我把P调到700压力胜的非常快,也是到0.17MPa就不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PID是在主管路里面控制的,20路分开是因为每一路加水的多少不一样,每一路单独计量,到量关闭。
可能我没描述清楚,跟你说的是一样的。
主管路直接连接到分管路,没有压力罐。
那么20路就给每路安装流量阀就得了呀?流过规定的水量容积即可关闭阀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D在信捷PLC运算,PLC采集主管路压力,然后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
我现在是P200  I20 D20,采样时间50ms
感觉压力上升的慢,设置0.2M,到了0.17就不动了,我把P调到700压力胜的非常快,也是到0.17MPa就不动了。

个人的习惯是PID交给变频器去做,设置压力和显示压力PLC与变频器做通讯。用信捷的PLC很好做通讯,支持MODBUS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PID在信捷PLC运算,PLC采集主管路压力,然后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
我现在是P200  I20 D20,采样时间50ms
感觉压力上升的慢,设置0.2M,到了0.17就不动了,我把P调到700压力胜的非常快,也是到0.17MPa就不动了。
20路分管依次关闭看看压力能不能上来

网友E:
回复 网友C:
3楼说的很有道理,你完全可以做一套PID运算控制系统,为了更合理,你可以再在分管路上加一个压力检测就好了,这样显得更稳定。

网友F:
这个系统是个流量和压力调节的系统。
需要以压力为PID调节对象,流量作为前馈或微分,
否则稳定时间太长或压力波动太大。
控制肯定是可以的,PLC能完成。如果AI/AO通道不够可以采用通讯方式的AI/AO模块。

网友G:
这个项目真的很不好搞!不要看简单了。
关键是没有压力罐缓冲,无论阀门如何开关都要维持设定压力,这个很难的。
建议:
1.用PLC自己写PID,开关阀信号要做PID的前馈。
2.全部阀门关闭后可以运行水泵压力到0.15MPA再开阀,但时间一定要控制,因为无流量时对水泵叶轮有危害。
3.变频器选大一个档,快速加速可能会过载。
4.开关阀在许可的情况下尽量慢一点,给水泵加减速留够时间。

网友H:
管道末端装泄压阀接回流管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G:
怎么做PID前馈,就是根据开的阀数量多少调节P值吗?D是不是不需要,PI就可以?
信捷可以用C语言脚本,师傅有写的PID吗?
压力罐缓冲需要装在哪里?

网友I:
引用 楼主:
PID在信捷PLC运算,PLC采集主管路压力,然后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
我现在是P200  I20 D20,采样时间50ms
感觉压力上升的慢,设置0.2M,到了0.17就不动了,我把P调到700压力胜的非常快,也是到0.17MPa就不动了。
可能是控制偏差设置大了。
您可以自整定一下。

网友G:
回复 楼主:
怎么做PID前馈,就是根据开的阀数量多少调节P值吗?D是不是不需要,PI就可以?
信捷可以用C语言脚本,师傅有写的PID吗?
压力罐缓冲需要装在哪里?

前馈不调节P值,另外再加1个前馈项与PID输出求和后给变频器调速。前馈为 前馈系数*开阀数,假如前馈系数为1.0,开1个阀门,前馈项就为1.0*1=1;如果开2个阀门,前馈项就为1.0*2=2,假如这时PID输出的转速是20Hz,那么加上前馈项就是20+2=22Hz。
前馈的目的就是在开阀门的同时就把转速升上去,这样不用等到PID差值出现再开始调节,比单纯的PID调节速度快。
D项要不要现在不好说,要现场看情况,程序当然是要把D项加进去,如果PI调节就可以了,D项也可以不用。
另外注意:1、离心水泵转速、流量、压力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关系。
         2、阀门不知道是瞬开型还是慢开型,如果是慢开型前馈项可能会要做斜坡输出匹配开度(注意阀门开度与流量特性曲线)。
我没有用C写过PID。挺简单的,你度个PID的公式照着写就行了。
压力罐缓冲安装在水泵输出端,主要目的是稳定瞬开型水阀在开阀和关阀时的压力,如果是慢开型水阀,可以不要。
我做过一个依靠阀门开度调节流量(涡轮流量传感器)去跟踪另外一个波动参数的项目,感受是比恒压供水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