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9):
没事逛小黄鱼,家里差个SMART测试程序,之前那个用了。

卖家描述CPU的串口坏了,送了一个串口板。

程序:

程序其它不动,改端口,还有读写(0&1)

结果是:

A
CPU本体可以写,就是发送命令,子站可以接受,并反馈,Mbus_MSG 并且不会报错。
切换到读,发送命令正常,Mbus_msg 报错。(代码6)。

B
切换到串口板,读写均OK。

综上:程序是没有问题的,自己也多次切换端口,读写模式来测试的。
~~~~~~~~~~~~~~~~~~~~~~~~~~~~~~~~~~~~~~~~~~~~~~~~~~~~~~~~~~~~~~~~~~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写,发送了命令,子站反馈了命令,CPU收到了,DONE信号OK,说明发送命令,接受命令OK?

但是?为毛,读就不行?

硬件测试了,A B均没有短路啥的,

网友A:
modbus库里有两套CTRL和MSG的库,其中一套是属于com0口的,另外一套是属于信号板的com1口的,不是说你改个口就完了,这个要用1口的库再抄写一遍才行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是老200有两个库,smart 200 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硬件问题,非编程。

而且,我只改端口,写没问题,单独读有问题。

买了IC,到时候换下试试,估计是切换 R T电路的问题。换了485芯片不一定OK

网友C:
换那个MAX485芯片吗

楼主:
更新下。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的,淘宝前几天就下单了,RS485就2个IC,75176,HA125(74hc125)?

~~~~~~~~~~~~

自己瞎跑的线路图,用EPLAN画,估计没谁了~~

1,尝试更换8脚485芯片无果,一样的。(淘宝卖家漏发了,我以前买的TTL-RS485模块拆的,看线路脚位差不多,型号未知,打磨了,估计是MAX485)

2,剩下一个HA125,总体信号流向 75176A-HA125-CPU。 换了这个不行就拉倒。

更换好的照片:

当然,没有好就不装逼了,好了就来装下:

测试读写OK。

以下是GIF,单击打开就会动了~

成本:0.49。

以上,END。

网友D:
不到5元的东西还包邮,真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