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9):
现场有一款老的触摸屏,固件5.0的,我现在用11的软件下载程序,就报错误,导致rslinx刷不到触摸屏,但IP能ping通。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找老版本的试试,网上看到有6.0版本的,可以搜一下下载试试。

网友B:
1、尝试刷新固件
2、你用11版本 create runtime时,是可以选择版本的。

网友C(2022-01-06):
重置网络可以解决:rslinx刷不到触摸屏。
但是解决不了工程文件不适合,最后程序还是不能运行。
如果你程序可以运行,麻烦告诉我一下,我也有个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