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0):
昆仑通态和威纶通哪个性价比高?哪个市场占有率高?哪个稳定?

网友A:
之前用威纶通10寸屏,后来全换成了昆仑通态的,七寸屏也是用的昆仑的,除非客户指定某个品牌

网友B:
个人非常不喜欢用威纶。主要是软件方面。

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用威纶。

一个软件各种不合理布局,功能也是不合理。

昆仑通泰软件上就比它好用太多了。符合主流编程框架:

1,软件架构清晰,画面为一类,变量为一类,公用代码(策略)为一类
2,在软元件的属性上,又分类,代码操作时进入代码编辑对话框,方法勾选或者组态即可

威纶软件,真的是非常的垃圾,布局非常乱,各功能有,但框架非常不清晰。它导入西门子的1200PLC,1500PLC变量比昆仑方便很多,但是坑爹的是竟然没有已导入变量的一个变量表,而且要删除某部分也不行,(打过客服),这只是其中之一,威纶很多优势,但它自己完全被这个从一开始就没有打好基础的软件框架给坑死了。后面的新增很多功能在这个框架上打补丁,越来越不好。

昆仑通泰在市场推广,市场营销上要向威纶学习,威纶要狠下心来不要继承这个软件,重新设计一个符合规范的编程软件,参考vs等广泛行业编程软件或者其它工控组态软件。

我对威纶硬件没有任何异议,但我个人一律不接有威纶屏的项目,昆仑通泰和西门子,现在昆仑通泰的屏也蛮好看的,编写一些代码非常方便,不像威纶的宏,在编辑时没有代码引用提示等也没有在编辑对话框一侧有代码实现功能分类供选择,啥玩意怎么还有这么多人用,不好意思又吐槽了,纯属个人喜好哈。

网友C:
可能是习惯了,本人觉得威纶通好,昆仑通态那个变量关联一点都不习惯,应该说用惯西门子屏的可能都喜欢昆仑通态吧,因为西门子就是要变量关联

的。但从去年开始威纶通的价格涨得比较多。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他变量关联这点确实不太好,要改,不过现在能够导入变量后自动生成变量表倒还可以稍微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两个品牌的软件框架来说,昆仑通泰要人性化很多。

网友D:
一直用的是维纶通的屏,昆仑通态给我的感觉就是走组态软件的路子,风格有点像组态王,需要变量关联,麻烦。

网友E:
我觉得都蛮好用的,主要是客户需求,要是客户没指定,那就哪个便宜用哪个了,感觉昆仑的要便宜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的是维纶通的屏,昆仑通态给我的感觉就是走组态软件的路子,风格有点像组态王,需要变量关联,麻烦。
最初就是上位机组态软件,后搞嵌入式的,所以组态软件转过来的非常容易上手。这个可能跟使用经历有关,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关联,这样变量就不用维伦那样每次对应的时候都找物理地址,毕竟像各种语言类似,大家都先起个变量名为了好记好理解。
维伦也有它方便的一面,软件版本少点,功能集成到一个软件里就更好了。

网友G:
个人喜欢威纶通和西门子的,非常不习惯昆仑通态的软件,字体设置为其它字体,但是下载到触摸屏还是显示宋体字体,听说要装字体库,字体库也找不到哪里下载。

网友H:
习惯了都一样。

点点点,能动就行。

各种屏的脚本不能统一就比较麻烦。

PLC ST基本上看下手册就可以干,HMI不可以。脚本太乱了。。。

网友I:
习惯了维纶的

网友J:
虽然不会用屏,但拆过这两个品牌的屏,从设计和用料上对比的话,威纶要好于昆仑通态。

网友K:
威纶学习起来要简单点

网友L:
昆仑的脚本功能强大,表达式可以直接显示,特别方便,不知道威伦有没有这功能,比如可以直接输入D0-D1显示出来,不需要用中间变量换算

网友M:
。。。。。。价格。。硬件用料做工。使用便利性。功能。。。。。。查错。。。。。。。。。。。工程感受
威纶通。。。中。。。。。中+。。。。。中。。。。中。。基本不需要(因为本来就简单)。是一台PLC显示终端
昆仑通态。。中--。。。。中。。。。。。中--。。。强+。。。。。。很麻烦。。。。。。。。。是一台交互工具
两个品牌各有优势,总的来说旗鼓相当。
软件上,威纶通比较方便入手,使用简单,能快速的完成你需要的简单任务。昆仑通态入手会稍复杂点,脚本功能很强,一旦掌握使用就可以做出很炫酷的功能,PLC完全可以只关注对象的控制,人机交互完全可以由HMI单独来完成。
看好多人不喜欢变量关联,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功能的。我做项目喜欢PLC和HMI同步进行,HMI变量与PLC一致,同步写就行了,PLC和HMI都写完了再来关联变量。
我自从前年改一个客户的项目开始接触昆仑通态后,就没有再用过威纶通了,已经都忘记怎么使用了!

网友N:
威纶软件入手简单;昆仑通态软件入手较难,用习惯就觉得用不了其它软件

网友O:
估计早些时候很多人接触的第1个触摸屏的品牌都是威纶通吧!

习惯就好!各有千秋1

网友P(2022-06-11):
回复 网友B:
可能业务方向不同,个人同时使用维伦通和昆仑通态的软件,因此对你的观点持反面看法,触摸屏的本质是基于PLC的人机交互,而不是做嵌入式,给你那么多自由的开发环境,你确定你是用来做人机系统的?做一个威纶通的工程,精美的画面和极为顺手操作习惯,这跟使用VS的IDE一样让你的操作变得傻瓜式,这是工具强大的体现。而现成的框架和模块可以提升你的开发效率,维伦的布局是经典的人机交互布局类,元器件、动画、资料库、图片库、宏的关联性非常强,直观、高效、丰富的继承性难道不是一款好的工具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变量关联性威纶通也具备啊,可能是你不太熟练的因故,威纶通并不便宜,高性能的价格上万,不过好的东西市场总能说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