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0):
求助,各位大侠,施耐德变频器频率负数怎么回事?变频器型号:ATV610D18N4. 变频器带动提升泵。用电位计旋转,变频器显示频率-24Hz。

网友A:
变频器不是有负有正吗。

网友B:
是不是反转。

网友C:
本来就有正有负的,负数表示反转,你可以倒一下线,再在控制端重新接一下,换个方向就可以了!

网友D:
是不是代表反转的意思呀。

网友E:
答案在使用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

网友F:
恭喜!变频器厂家生产的时候,有1%的产品特别优秀,你买的这个就是那1%的产品。

简单的说,你的变频器成发电机了,可以对外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