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0):
PLC的控制箱需不需要打孔散热,或者安装风扇?

网友A:
当然需要,

网友B:
看有没有发热量大的元器件,没有就没必要,有了风扇后在环境差的地方反而是坏事。

网友C:
如果里面有伺服、变频器这种发热器件,还是要装排气扇的。

网友D:
哈哈 曾经改造一个控制箱,将PLC用pvc板密封,解决了每年换一个PLC的问题。

网友E:
需要散热,很多PLC电柜有大功率变频器等,不散热咋办!!

网友F:
一般有PLC的地方,就有开关电源,或者绕线式的电源变压器,甚至还有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搞不好还有触摸屏控制器。所以,东西越多越需要开孔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