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0):
请教各位师傅,怎样用CNC的手脉控制伺服电机实时移动,目前手头有台达ES200T和FX3U两种PLC,试着编写了程序,不能实现电机跟随手轮左右移动,请哪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手脉直接连伺服驱动器就可以,如果要通过PLC就要看PLC支不支持手脉功能了。

楼主:
明白啦,谢谢!怪不得看台达的操作说明书说只有EH3和SV2有专用手脉指令,其它的不行,谢谢你!

网友B:
要精确就得用支持手脉指令的PLC或者运动控制器,不要求太高精度用PLC脉冲发出指令配合中断指令也能做。

网友C:
手轮是AB脉冲编码器,请参考有关AB脉冲编码器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