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0):
程序入下图:
1 开机回原点正常
2 按X10 启动后可以自动运行三个位置都是正常
3 再按M100回原点就不对了,往原点反方向跑了,就乱了
按下X10 跑第一次 然后回原点还是正常的
多跑几次后再回原点就往反方向跑了,就乱了
求大侠指点一下这个程序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2022-06-11):
限位输入点要写进三菱的限位特殊辅助继电器中,DZRN才会正确回原点,但是在手动调试运行时触碰到限位就报警停止,即使按反方向按钮也没用,必须断电,有点不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