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中modbus485问题

楼主(2021-10-20):
我用adprw指令分别去读一个温湿度传感器里的温度和湿度,plc就会报错,有没有大神告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1个指令可以读两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应该如何写

网友B:
最好先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一下,确定好通讯参数和地址,然后再上PLC

网友C:
提示从站返回的CRC错误?!可以先用第三方工具测试一下从站,比如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或者Modbus Poll调试助手,我发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串口调试过再通plc的,但还是报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串口调试过再通plc的,但还是报错
串口调试看看从站返回的数据中CRC校验是否正确?

网友D:
试试这样写 ADPRW H1 H10 H713 K2 D401 M404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是H10,按照手册上是多点寄存器的写入,我现在是去读取数据就可以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是是写,读是03

网友E:
换成脉冲指令试试

网友F(2022-03-11):
引用 网友E:
换成脉冲指令试试
如何用脉冲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