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0):
第一次使用施家的东西,EcoStruxure Machine Expert和SoMachine好像都支持,哪个更好?
还用到他加的驱动器LXM28AU15M3X,是用somove的软件吧。
另外,从西门子过来,有需要特别注意的东西,请大家指教。

楼主:
不会吧,是太简单了不屑回复呢,还是用的人太少了

网友A:
SOmachine V4.1

网友B:
机器专家

网友C:
用的人少吧

网友D:
M241,  EcoStruxure Machine Expert和SoMachineV4.1/ 4.3都可以,但前者需要激活注册,要掏钱的,RMB1000+是要的,除非你有办法让代理搞定。

网友E:
如果你不连以太网远程IO那个模块
somachine V4.3就可以了..免费注册的..
如果你的项目里需要用这个plc带TM3以太网远程IO就需要用收费的机器专家..

另外 somove 是用来调试28的...如果你没有什么复杂的参数需要设置..就不需要somove  因为somove还需要一根单独的线
不是普通的网线.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LKoZBWakuYljH4qNmh03Q
提取码:1225
这个是somachine V4.3的地址.需要用虚拟光驱安装.不能直接解压出来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学习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额~~谢谢指导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周一到周六 没错是周六   给4008101315打电话  plc的问题是接通之后依次按 1122
一般的问题..关爱中心都能很快速的给你解决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还是你比较专业。

楼主:
回复 网友E:
方便给个实例不?带伺服CANOPEN通信的,模仿修改速度快点,一步一步踩坑过来太难受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somachine软件里面你新建程序..选择带模板的..然后在模板里面挑一个带canopen字样的
里面有模板程序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之前在施耐德的代理商家干过一段时间..相对了解能稍微多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