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温控完美曲线

楼主(2021-10-20):
最近做的程序,今天测试了一下温控效果,赶脚太完美了,忍不住来显摆一下。

网友A:
调好,感觉完美,那肯定是非常成功的调试

网友B:
。。。。。那曲线确实完美 。
画面也很漂亮 。。。你这算是 SCADA 项目 ?
这上位机画面用什么软件?

网友C:
高手,什么软件编写的?

网友D:
对响应时间没太高要求,做到不超调,赞一个;工艺设计也有功劳,楼主不能独占

网友E:
能上位机监控,能显示曲线,说明项目不简单,肯定是高精度控制工控部件的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画面是同事做的,用的Labview2018。

楼主:
回复 网友C:
PLC:S7-1200,TIA V16。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小声地说:工艺设计选的加热器功率太大了!我在PID里面的限幅是40%。
硬件设计,原设计是有问题的,用电力调整器(就是可控硅调压器)输出三相0-15.7V(输入三相380V),驱动角接的镍铬丝(电热丝)。结果就是输出1V,几秒钟跳闸。电力调整器输出9A/1V,输入10A/380V。功率因数太低了。

网友F:
非常完美!
但如果能减小一点微分作用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完美!
但如果能减小一点微分作用就更好了。
为啥呢?这套系统的温度检测滞后比较严重,微分有前馈功能,减少了误差就大了。

网友G:
楼主现在设置的系数比例、积分时间、微分时间、微分增益分别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现在设置的系数比例、积分时间、微分时间、微分增益分别是多少呢?
P、I、D:6.5、150、40
微分延迟系数:0.1

网友G:
回复 楼主:
多谢楼主,这个曲线确实调的很完美,还有采样时间,楼主设置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谢楼主,这个曲线确实调的很完美,还有采样时间,楼主设置的多少?
4S,设置这么长,因为是PWM输出控制的SSR,SSR的开关最短时间设置的是0.2S。SSR是过零型的,0.2S可以保证可靠的触发。
加热部分是三相380/20V的变压器、三相200A的SSR、三跟角接的0.176Ω镍铬丝(电热丝,1.4KW×3=4.2KW)。

网友H:
PID调整里,温度算是比较好调的了,真正难搞的是速度和电流的PID控制,比较难搞。

网友I:
引用 网友H:
PID调整里,温度算是比较好调的了,真正难搞的是速度和电流的PID控制,比较难搞。
个人感觉温度滞后大有点难调平稳   变量波动大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H:
PID调整里,温度算是比较好调的了,真正难搞的是速度和电流的PID控制,比较难搞。
赶脚速度/电流的特性跟温度完全不同。速度/电流需要的是响应速度快,本胖一般会用PI控制器;温度则是大滞后,本胖会用PID控制器。所谓的PI/PID控制器是软的啊,就是PLC里面的PID功能块。滞后越大,D的作用也要越大。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对于大的变化,可以分几别调出不同的PID控制策略去实现,当然,如果系统中有大的变量存在,而且还要想做曲线是完美的,确实是比较难做,对于一般的温控场合,还是比较好搞定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从输出动作看,有过微分动作,也就是微分作用有点点大了,可以适当减小一点,不影响精度和速度,应为你的比例足够大。
可将微分放到32-36会更好。系统将有更好的抗干扰性能和稳定性。

PID需要协调:稳、准、快之间的矛盾,同时需要最少的动作,完成这些操作。

网友J:
回复 网友H:
对于液压压力控制呢?感觉也是非常麻烦!

网友K(2022-01-30):
做的很漂亮。升温的速度还可以更快一点而不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