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0):
PLC里面的通讯参数设置需要注意些什么?搞了一天都连接不上,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A:
用485通信

网友A:
我用485通信,台达28SV和威纶通MT,可连接上

网友B:
PLC里面是不用写通讯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485通信,台达28SV和威纶通MT,可连接上
你plc里写程序了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PLC里面不用写程序,触摸屏的具体型号是什么,连接线对不对?

网友C:
你这站号写成0,广播地址啊,一般默认1,……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触摸屏是TK6070iH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摸屏是TK6070iH

1.PLC里面不用写通讯

2.触摸屏里面的设置内容默认的就可以了

3.检查连接线是不是下图中这样的

网友D:
先确认线是不是对的; 通讯参数屏上与PLC设一致就行了;

楼主:
应该是线的问题,买条新的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线的问题,买条新的试试

淘宝上很多卖的,跟店家说清楚型号。

另外也可以买接头自己焊。

网友E:
自己会看线的引脚就测量一下。不会的话就找个明白人买个正确的连线。

网友F:
不要对com1编程,把plc初始化,就用它默认的通信参数,然后威纶通里面选择台达232协议,格式也不要改,用默认,直接就连上了

网友G(2022-01-06):
1、线是否有接错;
2、com端口是否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