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

楼主(2021-10-21):
目前设备上使用的丹佛斯变频器发生这个现象,基本排除机械问题,初步怀疑变频器面板上的电位器问题。没接触过丹佛斯,目前想知道如果我关闭手动功能的话,是不是意思是电位器也不起作用。否则就打算换台变频器吧。

楼主:
刚去TB逛了下,面板价格才100+

网友A:
改成按键试试

网友B:
参数改成外部电压输入,接个外接电位器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C:
你用啥给定频率的,换一种频率给定方式试试,如果用面板电位器,那可能是电位器不太好使。实话实话,丹佛斯这个电位器就是这款变频器的败笔啊,不如没有呢。

楼主:
启动方式能确定是外部端子控制,但是频率给定的方式,手头没说明书,正在找。目前刚找到。

网友D:
地线没接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没地线会引起这个问题呢。
另外我简单粗暴的定了一个面板,但是4楼说带带电位器的不好表情,刚好我就是按原来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