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Vision与FX3U通讯

楼主(2021-10-21):
最近有人按照视频操作三菱FX3U能打开端口但是无法读写。

帮忙检查软件设置和PLC参数设置都没有问题。后来了解到连接PC端和PLC的线是购买PLC自带的线,看过拍照后才发现使用的是编程线。

编程线

RS232串口线

软件与FX3U通讯使用的是RS232串口通讯,主机端需要有232接口,如果没有就需要准备USB/232转换器。这款FX3U本身是不带RS232接口的,需要接232通讯板卡。

三菱FX3U

RS232通讯板卡

RS232 接口端子定义

FX3u常用接法

在SGVision工程配置工具内设置通讯设备参数、PLC参数,使三菱编程软件内的PLC写入参数和软件端PLC寄存器读写工具参数一致。

SGVision软件端设置

三菱编程工具设置

按照图示设置SGVision端参数和三菱编程工具参数。三菱编程工具PLC参数写入完成之后,一定要断电重启,重启之后参数才会生效,才能通讯。一般按照这样设置之后就可以通讯了。

重点:

1、用的是RS232串口线,FX3U上需要接232通讯板卡。

2、三菱编程工具PLC参数必须与软件端PLC寄存器读写工具参数一致。

3、三菱编程工具PLC参数写入完成之后,一定要断电重启。

网友A(2022-07-28):
三菱编程软件内的PLC写入参数和软件端PLC寄存器读写工具参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