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HC求助

楼主(2021-10-21):
上海中科VFD9000-11Kw变频器,炸模块,拆除模块测试驱动,一启动就报-H-C-故障,大约0.5s后不显示故障回到开机页面,查说明书描述为风扇卡死或损坏。结果插上风扇,参数调为风扇上电运转,风扇运行正常。风扇就一个两芯线插头,也没有检测电路,不知道这个故障的检测原理,看电路也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光耦控制三极管,然后三极管驱动风扇。请教各位碰到过这种情况吗,如何屏蔽报警

网友A:
有些模块带温度传感器,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偷偷告诉你
显示HC是汇川拼音缩写
汇川的变频器显示HC是5V电源问题居多

网友C:
偷偷告诉你,这种故障最好修了
首先用放大镜看
有没有虚焊?
放大镜找不到虚焊就把所有焊点焊一次

楼主:
找到问题了,有两个光耦坏了,一启动就会短路,造成的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