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ABB800小功率变频器如何屏蔽?(20211022)

楼主(2021-10-21):
ABB800-01这样的机器爆IGBT模块后,检修完驱动部分,独立给大板上电运行测试驱动电压和波形是否正常,如何屏蔽报2340,VCE管压降问题?
尝试过多种方法未能成功,只有接入模块上电才不报警,独立给模块上DC低压可调电源也报2340,这样测试太容易损坏IGBT了
望论坛高人,哪位大师请赐教不胜感激1谢谢!

网友A:
这个你研究下那两个陶瓷厚膜,从那里下手可以禁用2340

楼主(2021-12-08):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指点,已经成功屏蔽了

网友B(2023-02-17):
回复 楼主:
下面两个陶瓷厚膜里的电阻有22的一个和100的两个,北面还有一个100的,具体拆那个?望指点一下,后来拆掉22的不报2340了,但是报3220了

网友C(2023-12-24):
引用 楼主:
师傅:怎么屏蔽2340,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D:
有的是要把IGBT下桥管子的E极与电源的N连接起来,才可能有驱动输出,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E(2024-03-20):
15kw的驱动板怎么屏蔽2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