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PLC一直没用,今天通电CPU模块红灯报警,有大师知道什么问题吗?

楼主(2021-10-22):
十年前的PLC一直没用,今天通电CPU模块红灯报警,有大师知道什么问题吗?欧姆龙的

网友A:
电脑连机就能看到了;后面模块配置不对、终端盖板没装等都会这样;

网友B:
不一定是有问题。
如果下载的设置里面有模块,但是你现在没有接,就会报错。
这个型号当初买的时候也不便宜吧 ?
比小型号的要贵吧

网友C:
电池没电程序飞了

网友D:
看看电池是否有电,上次我的CJ1M就是电池没电操作工断电后程序丢了。报这个,后来买来的备件也长期库存的,里面带的电池也没电,又单独买的电池才好。

网友E:
如果CPU有终端盖,电脑连接上,看看故障内容吧。
没程序,打到编程模式,初始化下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