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2):
施耐德变频器拷贝和复制参数的方法有哪些?

网友A:
官网上有:

施耐德变频器主要有三种途径进行拷贝复制参数。

1、 通过中文面板拷贝复制。比较老的变频器,如果支持中文面板,如ATV71、ATV61等,支持VW3A1101面板,就可以利用面板上专有的'打开/另存为'参数进行拷贝复制;比较新的ATV610、ATV630、ATV930,ATV340等,可以使用VW3A1111或VW3A1113中文面板,通过参数'文件管理-传输配置文件'就能实现参数的拷贝复制。

2、 通过简易/多功能下载器。比如ATV310/32/312等,支持下载器VW3A8120/8121(简易下载器VW3A8120的版本需要1.7及以上才支持ATV310;多功能下载器VW3A8121的版本需要3.17及以上,才能支持ATV310变频器),从而实现参数拷贝复制。

3、 通过somove软件。绝大部分施耐德的变频器都支持这个通用软件(除了ATV610、ATV310变频器)直接在软件界面中实现参数文件的拷贝复制。

网友B:
哪个系列都不讲不是在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