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有西门子300PLC的一个ET200S从站全部红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10-22):
西门子300PLC的主站下面有一个ET200S的从站,模块一排灯都是红灯,改模块下面的设备都不能动了,但是改主站其它的从站都能正常运行,请教这事会有哪些原因啊

网友A:
根据诊断去排查啊,实际上具体你改了啥项目,你比第三方更清楚
【方案】
本安型现场通信

网友B:
这是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是突然成这样了,可以考虑先检查下DP插头是否有问题,重新接下线或换一个看看。

【方案】
智造加速,华北工控推出数控激光切割机专用计算机产品方案!

网友C:
上面写的是bus故障.
如上楼,先查一下profibus的那个头和接线.重新接一下.
那个地址没有拨动吧?
【方案】
做强数字经济,华北工控基于兆芯/海光处理器的计算机方案显优势

网友D:
485中继上端的终端电阻打到ON
【方案】
中达电通数控和伺服在点胶机上的应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西门子300PLC的主站下面有一个ET200S的从站,模块一排灯都是红灯,改模块下面的设备都不能动了,但是改主站其它的从站都能正常运行,请教这事会有哪些原因啊
BF灯亮,表示站点未接入网络,也就是说,DP头或者DP线路异常!
SF亮,表示该站点配置错误或有模块异常,一般是有模块故障了或者模块插错了!
用电脑在线诊断模块状态,可以知道具体的模块状态!
一切为了生活
【方案】
EtherCAT I/O 系统:在一个机载式解决方案中实现 3 轴加速度和角度测量 — 紧凑、耐用且可以直接在现场集成

网友F:
重点查 IM151-1上的DP插头!
151上的BF灯亮,表示总线故障,所以后面的卡都红了,不能操作.
一般需要活动以下DP连接器上的“开关”,活动完后记得恢复原来的位置。或更换DP连接器。
总之沿着这根线找问题!!!

【方案】
控制柜看护人 | 关键参数如何测量和评估?

网友G:
【方案】
台达油电伺服助力注塑机节能应用

网友H:
掉占了 正常使用这样的话检查下通讯插头吧、如果拨动开关的话要注意会让下面的站掉线
【方案】
国际版《走近科学》,跟随FLIR T540热像仪揭开神秘山区的传说!

网友I:
既然有电脑可监控,重接插头,临时改接线路换到中继器上侧等,调换151的通讯处理器,比较容易排除。。。
【方案】
包裹机械

楼主:
回复 网友I:
插头什么的都没有问题,请问用电脑step7软件如何能诊断出是从站中的哪一个模块出问题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cpu诊断会有诊断信息,硬件组态在线会显示,更直接。。。

楼主:
回复 网友I:
CPU诊断信息里面没有显示哪个具体的模块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