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导解决博途v15不能上传问题

楼主(2021-10-22):
PLC为s7-1200,软件用的博途15,想将PLC程序上传,新建了项目,进行到图片这一步了,点击在线时,在线下拉菜单打不开,在论坛看了帖子,还是不知道怎么办,请大家指导该怎处理?谢谢

网友A:
正好前几天上载过一个V15.1的1200程序,是按这个步骤来的,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xmzplc.com/index.aspx?menuid=4&type=articleinfo&lanmuid=179&infoid=1699&language=cn

网友B:
关闭前面那个窗口呢?

楼主:
谢谢指导,我找机会在试一下。

楼主(2021-11-26):
谢谢大家指导,后来又试了,新建项目后不添加CPU,在项目视图中选中项目直接点击在线反而操作更方便些,只是由于程序有密码还是没能成功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