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连接问题

楼主(2021-10-23):
如图,我试了2种上传程序的方式,但传完之后再次点在线连接,都会提示项目不一致,想搞清楚到底是哪里不一致,怎样才能上传完全一致的上来?

网友A:
破松下好像有3种编程软件。

楼主:
这和有几种编程软件有关系吗?是不是因为编程软件不对,所以匹配不上?

网友B:
是不是前面的编程软件和你这个软件版本不一样?换一个软件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破松下好像有3种编程软件。
松下还行,国内PLC厂家能做到松下一样就已经算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