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3):
比如三相电和零线各接一个220v 1kw的烤炉,那么零线电流是否为零?

网友A:
三相负载能达到绝对平衡才行

网友B:
不可能三个功率刚好完全相等的,标的都1KW,可能一个1KW,一个1.05KW,一个0.95KW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C:
即使三个功率绝对相等,都是1KW,三相电压也不可能绝对相等,有可能是一个380V,一个385V,还有一个375V,如果接上零线,此时的零线仍然有电流。

网友D:
接近等于零

网友E:
理想状态电流接近零,220V加热管功率一样,三相数量一样多的话,我一般都星接,中性点不接零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比如三相电和零线各接一个220v 1kw的烤炉,那么零线电流是否为零?

从理论上来说,三相电流相等,零线电流为零。

但从现实来说,三相电压和三相负载不可能绝对平衡(三相电流不可能绝对相同)。所以,零线电流也就不会绝对为零。

网友G:
理论只是支持实际的依据,并不等于实际。
打个比方,PLC输出继电器的理论的通断最大电流是5A,但实际上有谁敢用满5A的?不怕触点寿命从1年缩短到半年?

网友H:
三相电首先第一点就是不可能电压完全相同(极端实验下除外),第二点,三相负载完全相同同样很难实现。所以说,三相点三项同负载的情况下零线为0,只是一个理论层面的东西,真正实施很难

网友I:
三相电流不可能绝对相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