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面板报错

楼主(2021-10-23):
显示
these files are comupted or incomp atible
keypad.conf
en_labes.ums
screens.ums
pres ESC

无法修改语言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啊?看着像是高级面板啊...
看着像是630 ~930的面板啊..
这个面板应该是自带中文啊..
现在这个状态影响使用吗?
如果就想改中文改不了的话.
联系一下你的供货商.让他们处理一下吧.
看报警应该是需要升级一下面板固件..貌似文件缺失

网友B:
keypad.conf
en_labes.ums
screens.ums
这些文件已被破坏或不可接受,按ESC返回

网友C:
文件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