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3):
plc和数码管模块通过485进行通讯    数码管支持RTU协议(图中是数码管相关协议参数)   应该怎么写程序    请大佬指教

网友A:
FX3U买块MB模块做Modubs通讯

网友B:
用的PLC详细型号先讲清楚;

网友C:
modbus协议的按照modbus协议来.你得了解数码管的操作方式,就是你贴图的文件.
至于通讯,可以参考关版的有关文章.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菱FX系列PLC    数码管模块支持modbus rtu协议    没搞过   不知从哪下手   还请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B:
FX如果是老款的FX1N  FX2N这些就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相关教程    我学习一下

网友B:
用的PLC详细型号问半天没讲清;FX3U的可以加FX3U-232ADP-MB或FX3U-485ADP-MB,才支持modbus ;

楼主:
没有型号   像是仿三菱的    支持MODBUS通讯

网友D:
仿三菱的国产工控板么?

网友B:
假的你还是找假的厂家给你技术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