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控机器人系统

楼主(2021-10-24):
科控机器人控制系统及示教器。谁有相关的资料不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搜官网下,或者找当时设备的经手人要设备使用说明的硬件手册。
这玩意厂家一般只大概说一下怎么用,至于系统原理只字不提的,反正告诉显示了啥故障代码就得找厂家售后。

网友B:
本人用过,别上官网了。 找不到啥东西,都是同事互相传阅的,或者你直接找你们技术支持要。毕竟keba国内用的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