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与FX2N-2DA不兼容

楼主(2021-10-24):
机器上是FX2N的PLC,依次挂了FX2N-2AD FX2N-2DA FX2N-2DA 三个模块。

今天换了一台FX3U上去,接上去通电报警灯就亮了,软件查询报错 6108 PLC硬件错误,清除内存后重新上电故障消失,后来下载程序进去再次上电

还是报一样的错误。重新拿一台新的在办公室里试没问题,就怀疑模块问题,逐个排查后把最后一个2DA(12年买的)拔了就正常了。

再把12年的2DA插到办公室的那台FX3U上面,该台PLC也是报6108,后来换了一个18年买的2DA就正常了,但是这个模块在FX2N上面是没问题的。

由此怀疑会不会是不兼容的问题,另外在FX3U的手册里面查不到6108这个故障代码。

网友A:
我这里刚好有一生产线,就是3U挂上楼主所讲的模块,机器运行一切正常,除了去年那个3U工作不稳定有时候偷停我换了一次电源板

网友B:
我也遇到过,PLC和AD模块都是正品,感觉莫名其妙的

网友C:
版主把3U和2DA都拆了看下。

网友D:
FX-3U可以接FX2N-16EX吗

网友E:
我自己测试过程序,没问题啊

FX3U 挂的FX2N的模拟量模块,

2N的模块不能直接看缓存器,3U的模拟量模块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FX-3U可以接FX2N-16EX吗
没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测试过程序,没问题啊

FX3U 挂的FX2N的模拟量模块,

2N的模块不能直接看缓存器,3U的模拟量模块可以

不是说都不行,我碰到的就这一个不行

网友G:
假货三菱3U??
前几天遇到信捷XC3 带3个模块 经常红灯亮 去掉最后一个4AD后正常,直接不用4DA  运行一个礼拜也没事
拿回来的4DA在家测试也正常,怀疑CPU的5V带负载不行了

网友H:
前几天看了一个教程说可以向下兼容的,好像有什么注意事项,具体忘了!

网友I:
有过类似经历,FX2N-2DA很有可能是山寨货(可以拆开外壳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