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5):
是否可以将具有CANOpen总线模块的Twido PLC更新为M221 PLC?

网友A:
不可以,M221 PLC不支持CANOpen总线。
如果系统中已使用CANOpen,则将Twido PLC更新为具有嵌入式CANOpen通信模块的M241。
如果可以将CANOpen总线更改为其他现场总线,例如Modbus RTU或Modbus TCP,则可以使用M221代替Twido PLC。

网友B(2022-03-20):
廖老师书讲解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