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5):
用win7系统安装wincc7.0,SQL总安装不上(SQL是2005的),需要改注册表吗?还是其他的什么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A:
win7的版本要是企业版这类的,另外是不是装过sql数据库?

网友B:
要是没有什么提示的话还真不好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电脑整体格式化了,然后重装的系统

网友C:
把装不上的Log文件发出来看看。

网友D:
装个虚拟机,在虚拟机里面随便浪

网友E(2021-12-13):
我遇到过,最后的办法是重装系统,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有效果。最好使用windows10专业版,版本号1809来装西门子系列软件,当下此版本与西门子兼容最为稳定。

网友F(2022-12-06):
换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