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5):
咸工你好,请教你一下,驱动电路实例11海利普检测IGBT的方法,"用电压15V,恒流3A检测6个IGBT"是怎么检测,还有在逆变电路供电端串入两只限流灯泡试机,运行后灯泡变得很亮是igbt模块不良吗?这里应该怎么理解?看书到此心生疑惑,恳请咸工分享一下此例所用检测方法,谢谢了!

网友A:
带灯泡试机?有负载了流过灯泡的电流变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实例介绍的空载串灯泡正常情况是不是不应该亮??

网友A:
回复 楼主:
空载的话,相当于没有接负载,正常情况是不应该亮的。

网友B:
关于灯泡亮的问题。
一 U、V、W负载端若无任何负载连接,一般情况下是不应该亮的。
二 若IGBT的C、E极并联有吸收回路,串接灯泡会微亮,属于正常。
三 一只IGBT的RG电阻有断路故障时,上电就处于导通状态,运行后上下臂IGTB同时导通,灯泡当然会很亮。属于故障状态。

15V 3A的问题,在停电在线,用可调电源,为IBGT施加开通信号和开通电流,看其导通情况。比如在P、U端接入15V,限流3A,同时给U相上臂IGBT一个开通信号,若电源显示1V以下,3A电流,说明IGBT大致是好的,比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或电阻挡检测,效果稍微好一些。利于观测导通管压降。

网友C:
收益良多

网友D:
灯泡串联在母线回路,此时,尽管STOP且UVW不接负载,但开关电源电路仍然是串在灯泡、母线回路中。。。会不会也会有一定的电流使灯泡发光?
没试试过,瞎猜。

网友C:
单独测模块,触发发后电压为7v多,这种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做好笔记了,谢谢咸工的讲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了解了,谢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测试结果按咸工所讲的应该属于igbt故障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咸工,你好作为一名变频器维修爱好者(新手),同时也是你的粉丝,有几个问题向你请教?
1、驱动回路的检查总结出上电带模块测量和不带模块测量,带模块测量时主要是想办法断开IGBT530V直流电,仅供开关电源,来测量6路驱动回路截止负压是否正常。运行变频器3-5HZ测量每一路的脉动是否正常。或是上示波器测量。这种方法测量前需要屏蔽哪些具体的思路?
2、不带模块测量前如何屏蔽?
3、想做一个单相整流(AC220变DC530/310)检修变频器用的仪器,已准备控制变压器100VA220/380变36/24/12/6,单相整流桥,滤波电容想把它做成一个像稳压变压器一样的装置,可以帮忙设计一下图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同道中人你好,你应该发帖在论坛里,你在这里回复,估计咸工不一定能看的到。维修电源出图,百度里能收到好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独测模块,触发发后电压为7v多,这种正常吗
这个不好说的,和测试方法有关,开通好的话,应在1V左右。7V没法断好坏(其结果不足采信),建议改进测试方法。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C:
经过实验,先把IGBT触发开,然后再加15V电压,IGBT的电压降再1V左右,原来的测试方法确实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