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模块?为什么会烧毁?

楼主(2021-10-25):
新设备安装,同事烧电焊,设备完全断电,没接触到这个模块。竟然把这个模块击穿烧毁了。这是社么原因?

网友A:
nl宜科的分线盒吧。主要用来接传感器一类的

网友B:
宜科的远程IO模块,宜科的工程师说这东西在汽车线上大量应用。

网友C:
估计有短路,每一组拆了检查下

网友D:
电焊机搭铁线随意放的后果,我的要求是焊那个位置搭铁线放那个位置。

网友E:
电焊搭铁一定要就近,在哪焊接就放到哪。

网友F:
搭铁没搭好呀。

网友G:
焊接电流走模块过路了

网友H:
估计状况
1.你的GND和铁接一起
2.焊接时候焊机的搭铁随便搭,不是在焊接点最近位置
3.估计是使用的老款的交流焊机

网友I(2023-01-29):
传感器分配器

网友J:
1,远程IO 通信link模块。
2,传感器分线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