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编程软件

楼主(2021-10-26):
欧姆龙中文版PLC编程软件U盘中的安装不了哪仁兄辛苦上传一下……

网友A:
到它的中文官网去寻找。

网友B:
有个百度链接的,但是现在不能用了。4G多,最好还是有链接转着下载

网友C:
要看哪个,有个CX-one,也是前段时间找的,但是否中文忘了,用了一次就卸载了

网友D:
那要看你软件是否全了。 或者拷到硬盘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E:
将它全部考到电脑硬盘再安装,外接盘没成功过

网友F:
建议复制到电脑本地硬盘以后再安装。

可能安装过程中,U盘质量太差不稳定引起的失败。

PS:如果安装中失败的话,小概率这个系统装不上CX ONE了。

PS2:安装包有专用卸载工具,卸载以后再试试。

网友G:
我用得版本不高,老爷机还是可以跑起来

网友H:
求博图V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