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地址问题

楼主(2021-10-26):
如果我读线圈和读寄存器的地址相同可以吗,继电器线圈是M0-M7999 ,寄存器编号是D0-D7999,如果我读线圈和读寄存器用的都是一个编号可以吗?

网友A:
M 和D怎么可能是一个地址呢?

网友B:
地址可以相同,用前缀的代码来区分继电器和寄存器,就像M0和D0一样,地址都可以0-7999,继电器是M,寄存器是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地址可以相同,用前缀的代码来区分继电器和寄存器,就像M0和D0一样,地址都可以0-7999,继电器是M,寄存器是D.

本质上用功能码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