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6):
为什么我下载程序到PLC而已,触摸屏的参数怎么会全部变成0了,是什么原因?我记得我以前下载的时候没有这样的问题啊,请大家指点。

网友A:
一般情况,参数是存放在PLC掉电保存存储器中的,你下载PLC程序时清除了数据。

网友B:
1。通讯没连接上吧;
2。更新PLC程序的时候只写入程序,不要下载数据寄存器。

网友C:
什么型号PLC,下载时有没有清除内存这类的操作。

网友D:
程序里不带参数

网友E:
分清屏里参数的存储位置,如果是在plc中,显然下载程序的时候清除了数据区。

网友F:
有些PLC下载程序,默认清除寄存器。。。。比如,松下。

网友G:
更新PLC程序的时候只写入程序,不要下载数据寄存器。

网友H:
呵呵;很明显你屏上的数据是从PLC内读取的;下载后PLC数据区清零了;

网友I:
啥PLC?啥编程软件?一般下载选项里面有程序和参数两个勾选的,只勾选程序不勾选参数进行下载,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J:
三菱PLC上载程序时没有勾选存储器参数,下载后触摸屏的参数需要重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