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6):
威伦通modbus 地址  同一个程序中都是
◎位状态指示灯
MODBUS RTU (Adjustable)
地址:4x_Bit  var 1#1252207

◎位状态指示灯
MODBUS RTU (Adjustable)
地址:4x_ Bit1322207

加上  var1#  与不加  var1#有什么区别        系统只有一屏一板子 一主一从

网友A:
能不能截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请教一下  有什么区别

楼主:
请教  全网的大神  modbus 通讯 威伦通屏 4x-Bit1322207 他 PLC程序中的地址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一程序中有的加站号有的不加    只有一个从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一程序中有的加站号有的不加    只有一个从站

这个有可能是一个通用程序吧,假设后续再加从站,就不需要改程序了,在LW10001输入站号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  全网的大神  modbus 通讯 威伦通屏 4x-Bit1322207 他 PLC程序中的地址是什么

13222是寄存器地址,07是这个寄存器的第8位。一个寄存器有16位,0-1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 受用不少     请教   版主大神   你说我要把这个地址写到别的品牌的屏上  这个地址我应该怎么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受用不少     请教   版主大神   你说我要把这个地址写到别的品牌的屏上  这个地址我应该怎么写

这个要看别的触摸屏是怎样的规则,下图是信捷触摸屏的规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老师  这是显控屏的地址  这样写可是不显示啊  用不用偏移一下   怎么偏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老师  这是显控屏的地址  这样写可是不显示啊  用不用偏移一下   怎么偏移?

下面是显控屏的视频,离线模拟没问题呀,输入数字128,化成二进制就是 1000 0000

楼主:
老师  谢谢    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