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6):
屏幕有个地址 4x-Bit1322207  他是怎么偏移出来的    怎么是7位的呢  大神们帮忙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屏幕有个地址 4x-Bit1322207  他是怎么偏移出来的    怎么是7位的呢  大神们帮忙看看
保持寄存器地址为13222,后面的07是bit位编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获益匪浅  请教 版主  我想把这个地址移植到别的品牌的屏上我应该怎么写个什么地址  或是弱弱的问一句   他那个地址是怎么偏移出来的   寄存器号偏移 ?BIT位偏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获益匪浅  请教 版主  我想把这个地址移植到别的品牌的屏上我应该怎么写个什么地址  或是弱弱的问一句   他那个地址是怎么偏移出来的   寄存器号偏移 ?BIT位偏移?
保持寄存器,就是4区的寄存器,寄存器编号范围为4x00001~4x65536,对应的实际地址范围就是16进制的0000~FFFF,那么每个保持寄存器都是一个单字寄存器,也就是16位,分别是bit00~bit15(bit00~bit0F)

楼主:
小白受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