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6):
有一个METTLER TOLED0   300KG传感器,台秤移动位置后出现数据跳动,  加装疲敝后没有效果,最后与另外一台台秤对调后,恢复正常,两台都没有问题,有什么原因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不是传感器问题,是安装工艺问题,如果是桥接方式,传感器出问题,会出现很大偏差,但不会跳动,如果是单个传感器的,出问题会直接没有重量显示,跳动一般是传感器电源和安装工艺问题多,安装不平是最常见的

网友B:
是不是称体水平不好了。

网友C:
检查传感器的定位螺丝有无松动,连线有无接触问题

网友D:
对调以后两台都正常使用没有异常了?那么就是称重传感器和称重控制器系统的接线有异常,比如接线不牢,接线松动等等。对调以后,相当于需要重新接驳两套设备的控制系统线路,瞎折腾过后,相当于不明不白的修理好了?

网友E:
电源及基准电压很重要,强弱电要分开布线

网友F(2022-01-26):
局部漏电。
如果一个系统中有单点“接地”或对地漏电,系统没问题。可是如果有2点以上有漏电或共模干扰,则系统会出问题,并且单个设备都正常,查不到问题。

网友G(2022-05-19):
移动时出现数据跳动,和好的对调就没有问题。是移动时传感器位置变化了,移动时传感器振动接触到平台出现传感器输出问题。
你可以安装会原来的台秤,调好位置再试

网友F(2022-11-10):
一般问题出在传感器线的两头,或中间屏蔽有伤,两头使用时屏蔽线的毛刺碰到了外壳或伤的地方出现“多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