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6):
请问mcgs昆仑通泰嵌入版,下拉框选择某个电机然后该电机的指示灯亮起,然后在按下启动按钮sb1就可以实现该电机的调试程序,我做到了让灯亮了,但是不知道如果关联到plc里面的程序?其中联系的变量不知道是m继电器还是D寄存器,请教各位大佬帮帮忙,
上面那图片程序就是我想象的那样子,不知道怎么关联变量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图,这个还是要看你的编程方式。如果你的按钮直接地址,那应该是输入的I的地址,如果中间转换一下,M和D都行,D需要取到bit位。

网友B(2022-01-05):
下拉框中有个关联ID变量,用这个变量就可以,在配合脚本进行操作,PLC那边可以用D或M都行,主要是看你脚本怎么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