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7):
之前使用正常,现在偶尔报过载

网友A:
先确认是真的负载过载了还是变频器误报;

网友B:
这个真不好说的。有可能是内部电器元件开始临近损坏引起,有可能是外部机械或电气部分引起。需要多观察。

网友C:
好像是电流检测有问题

网友D:
老机子,这么多年内部的器件老化的结果

网友E:
模块上外接的稳压二极管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F:
变频器偶尔过载报警,一般二种原因,一是变频器内部原因,二是变频器外部原因。没有检查经过,所以就没用结论。希望楼主认真检查原因,以便大家再给你提供思路。

楼主:
谢谢各位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G:
检查是不是电容失效,或者看一下加减速时间是不是过短。

楼主:
这个是工业洗衣机,加少量负载运行正常,负载加大一点就报故障,正常变频器电流3A左右,这个空载正常负载加一点就6-7A

网友H(2022-04-12):
工业i洗衣机电机易进水,坐下防水!

网友C:
空载试下电流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