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7):
公司购买了80个继电器,选型的时候是欧姆龙的  G2R-1-SN DC24V  不带二极管【无货】,结果发现实际订购的是G2R-1-SND带二极管的,然后继电器用的插座是G70A-ZOC16-3,本身也有二极管。如下图,这样等于继电器并联了两个二极管,请教这个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A:
没问题,并进去的是逆流二极管

网友B:
应该是并联了2个续流二极管,这个应该没关系的。

网友C:
两个二极管方向要一样 另外 电压不能接反

网友D:
一点问题也没有正确……

网友E:
可以的,注意电源极性

网友F:
续流二极管,随你带多少个

网友G:
如果你实在担心‘咔嚓’一下,剪掉一个,只要并联的参数接近就没问题

网友H:
1)楼主发的最上面图片中,串联电阻的是发光二极管,用于继电器供电指示;根据图片中的符号,该发光二极管为单向发光二极管,
2)另一个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继电器线圈供电时,此二极管截止不导通,在继电器线圈停止供电的瞬间,由于线圈中的电流不能突变,在线圈两端就会产生一个反向电压(自感产生的电压),此时续流二极管导通。并且这个反向电压会高于线圈的供电电压很多(甚至数倍);如果是用晶体管控制继电器的供电,自感产生的反向电压+电源电压,就会高于晶体管的耐压(或者击穿电压)而瞬间击穿导通。如果击穿电流或功率比较大,晶体管就会永久击穿损坏。如果击穿电流(击穿电流产生的功率)相对晶体管的额定较小,为软击穿,继电器线圈的自感电压下降(或消失)后,晶体管回复关断,不会损坏。长期如此,继电器的驱动晶体管危险!因此,继电器线圈反并联的续流二极管,又称为保护续流二极管。是为继电器线圈的自感电流提供一个通道,释放自感电流(电压)。
3)并联有单向发光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或其中之一的,继电器的供电电压必须正确接线:
 a、只并联有单向发光二极管:供电电压接反时发光二极管不亮(会在线圈停止供电瞬间亮一下),继电器可以正常工作;如果只并联的是双向发光二极管,线圈供电电压不分正负;
 b、只反并联有续流二极管:供电电压接反时相当于短路;
 c、并联有单向发光二极管及续流二极管:供电电压接反时:短路。

网友I:
回复 网友C:
接反等挺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