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7):
之前做的非标设备配电箱都是放在设备下部,现在有个项目比较大,需要有28个伺服或步进控制器,想做一个单独的配电柜。又担心用配电柜的话,线比较远,设备不好移动,想问问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啥设备需要经常搬动?要跟客户沟通一下,要不要设备整体安装在滑轮平板车上?想拉去哪里都得?
控制系统很多的话,一般都采用柜体安装,并放置在主机设备的旁边,除非客户环境特殊,比如主机傍边的环境高温\腐蚀\有大型物体往复运动干扰等等,只能远程安装,不过即便远程安装,也不能太远,距离几十米也是可以的。

网友B:
放一起吧,别分开了,拆机搬机累死了。

网友C:
考虑一下汇川的810啊,集中安装,要啥配电柜啊

网友D:
外部环境不是特别恶劣,尽量放一起吧,维修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