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7):
39,41端口连接到西门子s7-1200的输出端,接了1K的电阻,线路连接没问题,进行伺服位置控制的时候,PLC有输出但是伺服驱动器没接收到,电机不会动(伺服主要参数都设定了)电机之前动了一下,又突然动不了了,求问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刹车打开没……使能上了没……台达显示设置成显示接收脉冲,看看空载的脉冲能不能收到

网友B:
你要伺服电机转,先要给电机的驱动提供好足够的条件,不单是脉冲啊

网友C:
最好将你接线图画个简图上传,才能明白什么原因?

网友D:
不用串电阻,按我这个图接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