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触摸屏设置问题还是Q02CPU设置问题?

楼主(2021-10-27):
触摸屏GP4千和三菱Q02CPU做以太网通讯,设置如图。现在怎么搞都是没数据交换,但又没有通讯报错之类的。求大神们帮忙看看,是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A:
可以观察设备本身上的指示灯闪烁的情况进行判断,是否传输数据成功。
一个网口分两个指示灯,一个常亮指示通路(通讯链路导通),一个闪烁指示有数据传输成功,如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PLC软件PING触摸屏,4次偶尔有1次正常,其他都是超时,感觉通讯反应很慢,不是时时通讯。

楼主:
问题已解决。30米的网线质量不好,换了5米的网线试了就好了。准备买新的30米屏蔽网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