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8):
NPN输入PLC,PLC的COM公共端接的却是0伏。咋回事。

网友A:
输出的COM端,还是输入的COM端?

网友B:
只要PLC的COM点位高就行

网友C:
正常,你要看完整电路

网友D:
呵呵;用的是三菱FX1N\FX2N这些吧;这个电源已经内置,只要你把COM与X0接通对应的指示灯就亮了;

网友E:
难道不应该是接0V?

网友F:
来张照片比较好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D:
信捷的是接0v,用npn的,我开始也纳闷呢。

网友D:
很简单,在输入没有接线的情况下,测输入端子与公共端电压,如果有24V就说明是内置的,只要公共端 与输入端连接就有信号,如果没电压就是需要外接的;

网友G:
信捷PLC是内置24V的,COM接0是对的

网友H(2022-03-20):
楼主,廖老师书买回家,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