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8):
本来只是带两个步进电机,现在增加一组,要带4个,其中每两个的运动是完全一样的,精度也不高,就是控制个转速和开关而已,转速我是用触摸屏控制的脉冲数。

然后想问一下,我可以用一个脉冲输出点控制两个运动相同的步进电机吗?如果可以,我要怎么连线呢?两个驱动器的脉冲口都连到一个Y口上?那我输出的脉冲数是不是要翻一倍才能达到之前的转速?还是一个驱动器直接接两台步进电机呢?

再次感谢大佬们!

网友A:
直接并联即可,脉冲数不用翻倍。

网友B:
啥要这样,你两电机并联运行是为了增加力矩那干脆换大电机不行么?

网友C:
然后想问一下,我可以用一个脉冲输出点控制两个运动相同的步进电机吗?
可以

如果可以,我要怎么连线呢?
脉冲端并联

两个驱动器的脉冲口都连到一个Y口上?
是的

那我输出的脉冲数是不是要翻一倍才能达到之前的转速?
不要

还是一个驱动器直接接两台步进电机呢?

网友D:
大佬们,直接并联难道不用考虑晶体管准许流过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佬们,直接并联难道不用考虑晶体管准许流过的电流?

一般PLC的输出电流是500MA,而驱动器的脉冲端输入电流应该不到20MA,所以这不是事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网友E:
类似进户电源你现在要增加个空调,行不行?

网友E:
回复 网友C:
选大驱动器也不行吗?类似一个变频器带二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