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8):
各位大神,想实现PLC与PLC之间的无线通信,通过网口。有什么推荐的无线AP吗?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需求了.
比如距离,可靠要求.
最简单的就是各买个无线路由.

网友B:
看肯出多少钱投资啦。家用几十块的无线路由器都可以,商用几千块的AP基站也是有的,推荐深圳华为,杭州华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牌子可以推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比较适合工业上使用,经济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比较适合工业上使用,经济型的
又想购买到工业用的品质,又想要家用级的价格么?
工业级非常严苛稳定,其次是商用级(商业中心/机关单位),品质最一般的才是家用消费级。
工业级一般造价在五位数,商用级造价在四位数,家用级造价在两位数和三位数之间。
做项目最头大的是没有预算资金范围的选型,选好了价格贵了甲方就会暴跳如雷,以为你要痛宰它。选差劲了甲方以为你不专业PASS掉你。

网友C:
是在同一局域网?两个PLC各加个无线路由器就可以了。

网友D:
两个plc分别连接一个远程模块
通过云端交换数据
不过价格几百很困难。
几千还是可以的
给客户做过测试了。

网友E(2022-01-13):
我书店书多看

网友F(2023-12-22):
TPLINK,SIEMENS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