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8):
今天有一台机器变频器坏了,去换变频器。同一台机器上还有相同的另一台变频器正常的,其它也没发现异常。测变频输入端电压,AB相398,AC相398,BC相只有132,怀疑是电源问题,一路测到他的设备的电源开关上都是一样的。当时就怀疑是表或测量的问题,于是就更换变频器上去正常使用了。测电压仍然是跟原来测的一样。回到厂里我测试本厂电压,三相都正常,表是好的。搞不明白,他现在是不是正常的,难到是缺相还能运行?

网友A:
负载不大当然可以

网友B:
并非所有的变频都有断相保护功能,当负载不重时,确实可以运行,不过一旦频率增加或负载加重,将立即报欠压保护。

网友C:
用二相380V就是能运行的,只是功率是不可能达到额定功率的,你空载或轻的负载工作时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有一台机器变频器坏了,去换变频器。同一台机器上还有相同的另一台变频器正常的,其它也没发现异常。测变频输入端电压,AB相398,AC相398,BC相只有132,怀疑是电源问题,一路测到他的设备的电源开关上都是一样的。当时就怀疑是表或测量的问题,于是就更换变频器上去正常使用了。测电压仍然是跟原来测的一样。回到厂里我测试本厂电压,三相都正常,表是好的。搞不明白,他现在是不是正常的,难到是缺相还能运行?
最好随身携带两款万用表进行测量,数字表和指针表,当怀疑数字表不准的时候可以立马换上指针表测,因为指针表需要真实的电力做工(推动磁场中的线圈运动),所以一般变频器维修行业均建议配备有一块指针表。

网友E:
AB相398,AC相398,BC相只有132,敢不敢对零线测过再讲。。。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三相对零测了,都是225。真是想不明白到底缺相了没有。

楼主:
补充一下:三相对零都是225V,想不明白缺相了没有。AB,AC都正常那缺的是哪一相?回到厂是测量验表,表是正常的。只是拔动过档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我测量的电压,缺相了吗?缺的是哪一相?

网友F:
变频器干扰的。。。

网友G:
你这个不算邪门的,前段时间在厂里遇到一个更加邪门的事情,厂门口有一个养鱼的池子,厂长为了好看,在池子里放了一个雾化器,看起来很好看,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雾化器坏掉了,然后造成车间烧了很多东西,过去检修,用表去量,其中一路380的电压变成了1550V,你没有看错,是1550V,然后找了好久才发现是那个雾化器的问题,把雾化器的插头拔掉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H:
可能是线路干扰导致B/C两相间夹角由原先的120度变为小于120度,而A相未变,A相与B相、A相与C相之间的电压相应大于380伏,而B/C之间电压就变小了。究竟是何者所导致,估计与变频器有关,就是与某一频率段有关。

网友I:
测量结果显示电源缺相,但你装上变频可以运行,这是正常现象,很多变频默认是缺相不报警锁定,但你如果负载重了变频就会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H:
测量的是输入端哦,为了测电源电压我关掉了机器本身的总开关,测量开关的输入端也是BC电压132,再测到上一级开关(单独供给电器的开关)也是一样。关掉机器总开关了,这现象应该跟机器上装的变频器和其它无关了吧。

网友J:
事实上应该是没有缺相。
因为对零线220V电压都是有的。

怀疑变频器内部哪里线路有问题,
有时间拆开看看,是否有异物在里面?

网友K:
回复 网友G:
玄学。

网友L:
还是缺相了。三相对零都是225V,并不代表每相都正常,很可能有一相电压不正常,通过别的线路或负造成的假象

网友M:
记得在哪个论坛看到过这种情况,最后原因是供电变压器一次高压侧是缺相还是接地引起的,记不太清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如果连你的机器总开关都关掉了,也就是将你的机器根本无电源,那就根本不存在是你的变频器的问题,那为何要将你的设备上的变频器牵扯进去?如果不是用电设备的问题,就只能是电源前级的问题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变频器只要在运行,就会对输入和输出产生干扰,除非在变频器输入和输出端存在电感器类抑制谐波的器件。并不是变频器不会对进线端产生干扰而只会对输出端产生干扰的。

网友N:
AB相398,AC相398,BC相只有132

还是缺相

楼主:
现在关掉了机器电源,所以问题在于上一级供电。可是为何BC相只有132??其它正常?

网友O:
AB.AC398,BC132.缺相的概率大,建议看看上级电源对地,对零的电压。可以观察一下电流是否差距大

网友P:
此现象多发于地埋电缆供电线路,特别是铝线路,因地埋处绝缘破损造成B,C相漏电使其中一相(B或C)蚀断。从用户端向前看A正常,B\C虚接为一路,从电源向用户端看A相正常,B正常C断路/或C正常B断路。

网友Q:
没见过这样

网友R:
回复 网友G:
吓到宝宝了,1550

楼主:
还是没有一个分析得清楚的回复啊。

楼主(2021-11-27):
回复 网友H:
并没有说是变频器问题,只是说明当时情况方便大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