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8):
细节需求:
1.第一步:使用外部激光传感器对一旋转转盘上的物体进行360度距离测量。
2.第二步:转盘和物体再次旋转一圈,使转盘外的一个推杆时刻与物体表面的距离保持恒距离(可设定2米)
3.昆仑通泰触摸屏,西门子PLC,两个汇川伺服电机(转盘旋转和推杆移动),一个激光传感器,互相通信为485通信。
4.硬件已经达成需要软件工程师来做软件。
5.设备已经在杭州市萧山区
...
指定区域接包方:杭州市区内人员,上门调试。

能做的扫我微信二维码

网友A:
这方案,要飞起啊

网友B:
激光传感器是点距式传感器吧?用点距式传感器(点对点的测距),去完成像CCD图像传感器的整个物体的360度全维度的测距?好像不好实现哦,硬件不达标用软件来补么?

网友C:
我理解,转盘位置固定,转盘上的物体随转盘转动,激光传感器检测物体距离,时刻调整转盘外的推杆跟踪与物体的距离。

如果物体经常换,只关注激光的检测与控制推杆
如果物体是固定的,用上边方法,或建模与转盘控制联动

网友D:
转速稍快或形状稍复杂,这方案死定了。
坑在哪里,大家找(这样才有乐趣????)。
我还想过用类似的方法削水果皮,
不过为防厂妹找我拼命,
激光传感器是不敢用,
用的是圆头测试针。
硬件及机械零件在杂物间全部都有。

网友E:
很难保证数据的实时性  方案是失败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速度快了什么检测都不行,只能机械联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软件电机运动配合不好。硬件激光传感器精度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物体经常换。不过特征差不多,大小不同。转速1转每分钟

楼主:
回复 网友D:
转速1转每分钟

楼主:
回复 网友E:
数据第一次采集,第二次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物体表面不适合机械接触

网友C:
每分钟一转,激光检测好了,环境不是乌烟瘴气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