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功率比原来小?

楼主(2021-10-28):
有三个都为1kw的单相电机,三台总功率为3kw。单相电机的额定电流为1000/220=4.55A。把
三台电机分别接电源的A,B,C相和零线,按三相电的总功率公式计算P=1.732*380*4.55*0.8(功率因数)=2.39kw<3kw,
比原来小。如果不乘功率因数,结果差不多。这里是应该乘还是不应该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三个都为1kw的单相电机,三台总功率为3kw。单相电机的额定电流为1000/220=4.55A。把
三台电机分别接电源的A,B,C相和零线,按三相电的总功率公式计算P=1.732*380*4.55*0.8(功率因数)=2.39kw<3kw,
比原来小。如果不乘功率因数,结果差不多。这里是应该乘还是不应该乘?
你的运算逻辑不正确,三台电压是220V的设备,接入三相电压,计算公式的电压就飙升到380V了?三相供电分成三路供电(A相+零线\B相+零线\C相+零线),电压还是220V永远不能改变,否则接入380V的电压,压差高达160V,三个用电负荷立马冒烟给你参观,没有任何解释!

网友B:
前后两个公式不一致,前边计算电机的额定电流时,假定电机的功率因数为1,而当将三台电机分别接在A/B/C三相,另一端并接到中性线上时,计算三台总的功率时,却认为三台电机的功率因数全部为0.8,因此,前后不一致是结果不正确的原因。

网友C:
你们都忘了一点就是电动机的功率不是电功率(即不是电动机的消耗功率),而是电动机的轴输出的机械功率(转矩)。

电动机的电功率要用铭牌上的额定电流(或者是实际测出的电流)进行计算,而且还要考虑电动机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三个都为1kw的单相电机,三台总功率为3kw。单相电机的额定电流为1000/220=4.55A。把
三台电机分别接电源的A,B,C相和零线,按三相电的总功率公式计算P=1.732*380*4.55*0.8(功率因数)=2.39kw<3kw,
比原来小。如果不乘功率因数,结果差不多。这里是应该乘还是不应该乘?
你的运算逻辑不正确,三台电压是220V的设备,接入三相电压,计算公式的电压就飙升到380V了?三相供电分成三路供电(A相+零线\B相+零线\C相+零线),电压还是220V永远不能改变,否则接入380V的电压,压差高达160V,三个用电负荷立马冒烟给你参观,没有任何解释!
三个电机可以看成是线电压为380的一个感性负载,因为零线基本没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忘了一点就是电动机的功率不是电功率(即不是电动机的消耗功率),而是电动机的轴输出的机械功率(转矩)。

电动机的电功率要用铭牌上的额定电流(或者是实际测出的电流)进行计算,而且还要考虑电动机的效率。
考虑效率的话,即电功率有部分损耗,那实际电功率应比电机的功率大才是。

网友D:
电机上标的1000W是电机功率,实际上真正的电流不是用1000/220来的,还要算上功率因数和效率。

而你是在单相时用1000/220来算电流,三相时又来考虑功率因数和效率

正确的算法是,假设功率因数是0.8,效率是0.85,单相的电流是1000/220/0.8/0.85=6.68安

再来算三相功率380*6.68*1.732*0.8*0.85=2989W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忘了一点就是电动机的功率不是电功率(即不是电动机的消耗功率),而是电动机的轴输出的机械功率(转矩)。

电动机的电功率要用铭牌上的额定电流(或者是实际测出的电流)进行计算,而且还要考虑电动机的效率。
考虑效率的话,即电功率有部分损耗,那实际电功率应比电机的功率大才是。

你自己计算一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