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8):
先说不足的地方:

箱子小了,计划有个24V 3A 开关电源的,导轨装不下了。只有用PLC本地24V(400ma)电源。

因为成本考虑,电源开关用的普通的旋钮开关。20块一个,用施耐德的隔离开关得100+。

箱子小了,空间太小了。。

再说说选型:小小小项目,成本考虑没有配置触摸屏,但是有2个气缸,客户想调整机械动作时间,

三菱FX3S神器太好了,2个可调电位器,非常方便。(这个是山寨的,用起来666,)不到400块钱,USB,RS422,14个IO。

~~~~~~~~~~~~~~~~~~~~~~~~~~~~~~~~~~~~~~~~~~~~~
其实,线槽下面我是切割的45度拼接的,实在太累了,
盖板直接切换,难看的要死、、、
~~~~~~~~~~~~~~~~~~~~~~~~~~~~~~~~~~~~~~~~~~~~

下午15:00开工,现在20:18,画图,做箱子,编程完成95%,只等到现场安装调试了。

输入:启动,停止,工件检测。
输出:指示灯,电磁阀*2。

图一波:

~~~~~~~~~~~~~~~~现在我做项目,IO点我都用弹簧端子,太方便了,改IO也方便不少

网友A:
电磁阀还是加个中间继电器吧,实际的说,线排的不好看,线槽太宽了 选型不合理,做工也一般,不过比我做的好 可以收300米

网友B:
用继电器更省钱,维修也简单

网友C:
用可以国产工控板搭配文本,或者用国产一体机,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还是加个中间继电器吧,实际的说,线排的不好看,线槽太宽了 选型不合理,做工也一般,不过比我做的好 可以收300米

没位置,点位还有多,坏了就改改程序吧,线槽这个。。我买了一箱50根(节约成本)。做工,快工出粗活儿嘛~~~价格嘛,肯定不止300.

300没这么大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继电器更省钱,维修也简单

一直合作的,经常改逻辑,除非特别说明,我都用PLC。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硬件节约不到多少钱(一个PLC的价格),反而一样的人工,编程费用没有了,利润少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可以国产工控板搭配文本,或者用国产一体机,效果更好

不好收钱,好歹这个有个三菱的皮。国产工控板普通应用也稳,但是个人不是太喜欢用。

以前用过几十块钱,还要自己改输入极性(因为是继电器改工控板,感应器都装上确定了,工控板又只能一种输入),PCB割了改,伤神。

网友D:
一个国产的PLC触摸屏一体机才400块,价钱差不多,档次上了啊。

网友E:
这个电源看到不少人使用,节省空间的。

这种文本一体机用过一回,质量还行,

网友F:
第一张图是不是周边线槽选大了,看着没多少线,影响整体美观

网友G:
回复 网友E:
有没有拆开看过内部的主控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H:
9成STM32,你拿手。

楼主:
回复 网友H:
刚才拆了,没拍照片,不是STM

网友I:
只想知道哪个图用什么软件画的!
至以怎么收费,元器件要采购的话,至少小1天时间没有了,但别要的太少就行,搞的整个行业,接过私单,价格压的太低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想知道哪个图用什么软件画的!
至以怎么收费,元器件要采购的话,至少小1天时间没有了,但别要的太少就行,搞的整个行业,接过私单,价格压的太低不好!
EPLAN阿,
尺寸图是solidworks话的,然后截图复制到EPLAN,PLC是 三菱PDF截图贴上去的

网友J:
我觉得,就两个电磁阀连PLC都可以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用PLC,
起码要3个继电器,2个时间继电器,算下来也差不了要100块吧,修改逻辑也麻烦
还是PLC吧,这个PLC也就是300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