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740不定期报E10H故障通病。

楼主(2021-10-28):
好几台,三菱E740,2.2KW变频器反复出现E10H故障,不定期出现。大部分时间是好的。非常难修,经查是R25变值。换好后修复。一个非常小的贴片电阻。阻值1k。

网友A:
三菱变频器出现EIOH故障是:浪涌电流抑制回路异常,主要是浪涌抑制电路的电阻过热时,变频器停止输出。浪涌电流抑制回路的故障。一般是反复进行了电源的ON/OFF操作。建议你检查下,并重新组织电路,避免频繁进行ON/OFF。如果还不能解决EIOH故障你得找你的供货商的技术帮你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变频器是在充电电阻和付电源开关管散热器之间有一片白胶,把白胶去掉后里面有一个热敏电阻是检测充电电阻温度的。这个地方温度过高会报E10H。由于R25变大,造成继电器吸不紧或时常跳开。继电器跳开后电流从充电电阻中流过,就会造成充电电阻温度过高。报E10H,如果付电源开关管温度过高也会报这个故障。

网友B:
说明书里E10H是什么故障?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D(2022-03-22):
E.IOH故障,更换R25贴片,1K电阻

网友E:
实战经验哦,感谢楼主!

网友F:
这个问题非常经典,2020年12月份我在本论坛也有专门帖子对此写过解决方式和思路,经常浏览本坛内容或碰到问题后先在本坛搜索一下,会有想不到的收获哦。